[解决] virtuoso的cell名字太长,导出的网表结果命名为sub0?

楼主(2024-10-09):
INFO (OSSHNL-287): Cadence model name
sv_lib_tx/hip_fifo_mux_premap_pSEL_TYPE1_pA_WIDTH12_pSEL_WIDTH12_pMUX_WIDTH1_38/schematic
is illegal in target tool name space; It requires mapping. However using the
name map rules given, the netlister cannot generate a name which is within the
maximum length limit of this name type. The candidate name is
sv_lib_tx_hip_fifo_mux_premap_pSEL_TYPE1_pA_WIDTH12_pSEL_WIDTH12_pMUX_WIDTH1_38_schematic
Of length 101, exceeding the limit for an internal name of a model of 60 computed from hnlMaxModelNameLength=<unspecified> which can override hnlMaxNameLength=60.
To avoid this try one of the following
1. Modify the name as per the name length limit.
2. Turn off 'Support Escaped Names', so that the netlister could automatically
map the long name to a short name.
3. Modify the name length OSS variable(s) to increase the name length limit.

解释里面说的第3种方法,大家知道怎么设置吗。貌似是设置一个字符串长度变量,就可以解决了?但去哪里设置呢。
hnlMaxModelNameLength=<unspecified> which can override hnlMaxNameLength=60.

网友A:
应该是在你的$HOME路径下的 si.env文件里面,写入hnlMaxNameLength=60。 再做一次netlisting,就起作用了(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你的$HOME路径下的 si.env文件里面,写入hnlMaxNameLength=60。 再做一次netlisting,就起作用了( ...

实测,~/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然后自己创建并加入了这一行,没有起作用。
然后,在工程启动路径下,修改si.env,加入这一行,会被冲刷掉。

楼主:
想问问,.simrc一般是在哪个位置呢~,第一时间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问,.simrc一般是在哪个位置呢~,第一时间没找到。

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建一个.simrc

楼主:
成功了,建立.simrc文件,然后加入hnlMaxNameLength=200 这一行,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牛 我也成功了

网友(2025-02-20):
hnlMaxNameLength有人知道这个默认值是多少吗?值越大会有什么风险吗?不胜感激

网友(2025-08-29):
引用 楼主:
成功了,建立.simrc文件,然后加入hnlMaxNameLength=200 这一行,就可以了

请问台积电的工艺也用这个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