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相关问题

楼主(2024-10-09):
做了一个两级的放大器,要求要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我照着电路图搭了一个,在用简单的差分放大器仿真时没出现问题,但是接上两级运放时输出电压稳不住,几个时钟后就掉完了。该怎么调呢,无助,不知道是我运放有问题还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两级运放接cmfb

两级运放接cmfb

简单差分接cmfb

简单差分接cmfb

简单差分电路

简单差分电路

楼主:
第一张图是接两级运放的结果,第二张图是接简单差分的结果,第三张图是简单差分电路的电路图

网友A:
看不出来你的设计是如何做的,你需要提供更多信息

网友B:
cmfb增加,一级运放的vcm减小,第二级运放的vcm增大,两者的变化是相反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你的设计是如何做的,你需要提供更多信息

第一级电路是折叠cascode,带gainboost,图上左边那两个symbol就是gainboost运放,第二级是CS,共模反馈是接第二级输出,反馈到第一级最下面的两个N管栅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fb增加,一级运放的vcm减小,第二级运放的vcm增大,两者的变化是相反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

感觉有可能,如果我把反馈接在第一级输出的话电压就能稳定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有可能,如果我把反馈接在第一级输出的话电压就能稳定住

所以,SC-CMFB必须再加一级反相级才能接入两级运放的共模反馈端,这样共模反馈才是负反馈。

网友(2025-11-29):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这个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