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反相器中间挂载一个电容,做延迟器用,但是上升沿延迟和下降沿延迟不一样

楼主(2024-10-09):
反相器5:2,上下的P,N是为了限制电流,用小电容就可以得到大延迟

反相器是5:2,上面接P,N是为了限制电流

反相器是5:2,上面接P,N是为了限制电流

网友A: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B:
你上下管是电流镜镜像电流过来的吧,延迟不一样肯定是电流(驱动)能力不一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上下沿的延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下管是电流镜镜像电流过来的吧,延迟不一样肯定是电流(驱动)能力不一样呗 ...

对的,是一样的,误差也不会差太多,20u,19.几u

网友C:
加一个电容到电源

网友D:
后级反相器的反转点不在vdd/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级反相器的反转点不在vdd/2吧

上升在1.5,下降在1.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电容到电源

佬,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升在1.5,下降在1.65

所以延迟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