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ynplify综合xilinx的最大器件vu19p时,synplify提示不支持GCC和dw lib。

楼主(2024-10-09):
gcc:global clock gating

dw lib:designware。

综合其它器件没有这个问题,怀疑是synopsys故意留了一个bug。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需要这两个功能的时候我都是用xcvu19p_civ综合,再用vivado选xcvu19p布线。

楼主:
谢谢,我马上试一下

楼主:
在synplify GUI里试了一下,选择19p_civ还是不行。GGC那个tab还是灰色的,提示不支持这个器件。我用的版本是2023.03-sp1. 还有其他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这两个功能的时候我都是用xcvu19p_civ综合,再用vivado选xcvu19p布线。

选择19p_civ器件,还是不行。我用的版本是synplify2023.03-sp1。还有其它设置吗?谢谢

楼主:
在synplify2023.03-sp1里改成19p_civ还不行,GGC那个界面还是灰色的。请问还有其它设置吗?

网友B:
型号换13p吧,然后vivado p&r的时候用19P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换13p吧,然后vivado p&r的时候用19P应该可以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规模超过13p的125%时,就不行了。很讨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规模超过13p的125%时,就不行了。很讨厌.

可以考虑拆分一下desig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synplify GUI里试了一下,选择19p_civ还是不行。GGC那个tab还是灰色的,提示不支持这个器件。我用的版本 ...

我用2022可以。

网友(2025-01-22):
请问目前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2022可以。

请问一下,具体是2022的哪个版本? 谢谢

网友D:
Starting with the Q-2020.03-1 release version of the Synplify tool, prototyping
features are not supported in the Synplify tool for AMD/Xilinx VU19P and
Versal devices, or for Intel/Altera Agilex 7 and Stratix-10 10M devices. These
prototyping features include, Gated Clock Conversion (GCC), Netlist Editing,
DesignWare component mapping, Bind and Force, Unified Power Format
(UPF). For FPGA-based prototyping, consider using the Synopsys HAPS
product family.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网友:
Synopsys将该功能屏蔽了,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打开。参考:
请破解大佬看看,synplify的这个feature能不能破解掉?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arting with the Q-2020.03-1 release version of the Synplify tool, prototyping
features are not su ...

但是大佬你不是在另外一篇帖子里说可以在VU19P里使能GCC么? 求大佬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具体是2022的哪个版本? 谢谢

T-2022.09-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