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约束所有跨时钟域路径?

楼主(2024-10-09):
如题,如果害怕有些跨时钟域路径走线延迟太长出现问题,应该怎么约束check呢

网友A:
不用set_false_path,用set_clock_group -asyn -allow_path加上set_max_delay

网友B:
set_max_delay value -from [get_clock clk_1] -to [get_clock clk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max_delay value -from [get_clock clk_1] -to [get_clock clk2]

这样设置,但是report的时候报出来又是unconstrained,是不是这么约束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set_false_path,用set_clock_group -asyn -allow_path加上set_max_delay

这样确实可以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但是report的时候报出来又是unconstrained,是不是这么约束有问题呢
...

要设置全,如果没设置全的话,可能会有unconstrained.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确实可以了,感谢!

可以的原因是用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 -allow_path并没有把两个时钟设置为异步时序关系(而只是在执行串扰分析时才认为是异步)。应当用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加set_max_delay进行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设置全,如果没设置全的话,可能会有unconstrained.

谢谢,这个设置全是指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原因是用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 -allow_path并没有把两个时钟设置为异步时序关系(而只是 ...

感谢,但是不指定allow_path直接去max_delay还是会报unconstrained,可以约束上一级Q到这一级D的,但是不会把上一级的时钟路径考虑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设置全是指什么意思呢

可以看下unconstrained的pin上的launch clock和capture clock,  report_timing -unconstrained看下unconstrained的pin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般设置上 set_max_delay -from [launch clock] -to [capture clock]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不指定allow_path直接去max_delay还是会报unconstrained,可以约束上一级Q到这一级D的,但是不 ...

我没理解  “跨时钟域路径走线延迟太长”指的不是信号线吗?你想约束的不是信号路径(前面触发器的clock pin到后面触发器的d pin)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unconstrained的pin上的launch clock和capture clock,  report_timing -unconstrained看下uncons ...

用了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就使set_max_delay -from clka -to clkb无效了 前者的优先级高。需要用pin到pin的set_max_delay。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就使set_max_delay -from clka -to clkb无效了 前者的优先级高。需要 ...

如果是设置了set_clock_group -async的话,set_max_delay -from [clock] -to [clock]就没用了。只能用set_max_delay 到Q pin上打断原来的timing path来约length了。
若没设置aysnc group的话,可以用set_max_delay -from [clock] -to [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理解  “跨时钟域路径走线延迟太长”指的不是信号线吗?你想约束的不是信号路径(前面触发器的clock p ...

是这样,但是要对齐Bus什么的不是还是要从时钟source检查起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但是要对齐Bus什么的不是还是要从时钟source检查起么

对齐bus是指什么?能否详细描述一下期望约束的是什么?是让总线里各个bit的skew很小还是跨时钟路径上的线足够短?

网友E:
1、 基于独立的时序提取方法:每个约束信息之间都是不相关的,建立时间的最终确定 基于输入信号在时钟最近处产生错误的时间点上,建立时间的输入过程中不考虑保 持时间的影响。结果比较偏激。
2、 规定 系统设计阶段必须进行系统级信号完整性设计,尽量避免 复杂拓扑,对每块单板接口的拓扑进行约束,时钟等关键 信号尽量采用点对点方式传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但是report的时候报出来又是unconstrained,是不是这么约束有问题呢
...

贴一些report出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齐bus是指什么?能否详细描述一下期望约束的是什么?是让总线里各个bit的skew很小还是跨时钟路径上的线 ...

各个bit的skew足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基于独立的时序提取方法:每个约束信息之间都是不相关的,建立时间的最终确定 基于输入信号在时钟最近 ...

谢谢评论,不过不好意思我不是很理解你说的这些和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个bit的skew足够小

要求bit skew小,之前见过的一种方法是利用时钟树实现。把每个bit的寄存器输出约束为generated clock,然后一起做时钟树,可以用时钟树的skew来约束各个bit到下一级寄存器的skew,用时钟树的latency来约束bit到下一级寄存器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求bit skew小,之前见过的一种方法是利用时钟树实现。把每个bit的寄存器输出约束为generated clock,然 ...

这个思路牛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要求bit skew小,之前见过的一种方法是利用时钟树实现。把每个bit的寄存器输出约束为generated clock,然 ...

"用时钟树的skew来约束各个bit到下一级寄存器的skew"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尽管每个bit对应触发器的Q pin创建为generated clock,但这条线的终点是其他触发器的D pin,这样的clock_as_data与普通的data并没有区别。如何约束多根信号线的skew?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时钟树的skew来约束各个bit到下一级寄存器的skew"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尽管每个bit对应触发器的Q pin ...

我记得是在后端工具的时钟树约束中,要将对应的D端声明时钟终点(类似于CK端),工具就不会当成普通的clock as date了,这样就可以一起作时钟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是在后端工具的时钟树约束中,要将对应的D端声明时钟终点(类似于CK端),工具就不会当成普通的clo ...

意思是强迫工具把cell的数据pin当作时钟pin?假定这样可以操作,如何通知工具把没有交汇(即不存在任何相关时序关系)的几根时钟线做平衡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强迫工具把cell的数据pin当作时钟pin?假定这样可以操作,如何通知工具把没有交汇(即不存在任何相 ...

是的,相当于强迫工具把数据pin当作时钟pin。至于skew,做时钟树时,可以把原时钟和所有generate的时钟当成同步时钟的group,并且一起做时钟树,这样工具就会通过插入时钟buf,保证时钟树上的时钟pin的skew尽可能小,由于那些数据pin被当成时钟pin,彼此之间就相对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相当于强迫工具把数据pin当作时钟pin。至于skew,做时钟树时,可以把原时钟和所有generate的时钟当 ...

感觉说得通。这样就完全由后端工具负责,逻辑综合不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相当于强迫工具把数据pin当作时钟pin。至于skew,做时钟树时,可以把原时钟和所有generate的时钟当 ...

一般的skew对齐应该没要求这么精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skew对齐应该没要求这么精确吧

这哪有一般不一般的。你提的问题,只有你知道要求多精确。

网友G(2025-06-09):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不指定allow_path直接去max_delay还是会报unconstrained,可以约束上一级Q到这一级D的,但是不 ...

不能设置上一级Q到当前级的D,这样会把timing arc打断,如果你想用max_delay,要从前一级的CK端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设置上一级Q到当前级的D,这样会把timing arc打断,如果你想用max_delay,要从前一级的CK端开始

...

没有allow path 异步clock之间没有路径,你约束上一级CK到当前级的Dpin 是报unconstraints path的,只能约束上一级Q到当前级Dpin

网友(2025-09-24):
请问我设置了 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 -allow_paths -group {clk1} -group {clk2},在没有设置两时钟域之间max_delay的情况下,report_timing又出现了两时钟域之间交互的违例情况,违例的路径和不设置异步时钟组之前相同。这种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