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用在IC51仿照IC61 Quick Align的简陋版skill脚本

楼主(2024-10-09):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QuickAlign_51.il,然后先选中objs,再用快捷键a或者QuickAlign()调用。

虽然没有61的好用,但聊胜于无吧

996 Bytes, 下载次数: 4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2024-12-03):
感谢大佬 之前一直在找这个脚本 还有我想问一下51是不是除了s以外不能开启选边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 之前一直在找这个脚本 还有我想问一下51是不是除了s以外不能开启选边的功能 ...

差不多吧,51好多功能都不支持,不好用就是了,用过61之后就不想用51了,但没办法,所以只能自己写点脚本使它变得好用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