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len书里PSRR的错误?

楼主(2024-10-09):
这个折叠cascode是N电流镜负载,按理说开环低频PSR-(vout/vss)应该是0dB。
那么低频PSRR-应该跟差模增益一样。而草图6.5-10却画出PSRR-比Avd要高不少

另外,这个分析假如放在PSRR+上,是对的,仿真图像也吻合。

(截图的是第二版中文。草图跟第三版英文没区别。)

网友(点评):
这是单极点系统,严谨推导PSRR+和PSRR-表达式是必须的。有了表达式,就要研究低频情况和零极点关系了。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你擅长的Matlab分析方法,看看能否得到有意义的表达式。

网友A:
低频PSR-(vout/vss)应该是0dB,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PSR-(vout/vss)应该是0dB,为什么?

这属于《Analysis_and_design_of_monolithic_high_PSR_linear_regulators_for_SoC_applications》里的typeA结构

网友(点评):
这是PSRR+呀?不是要分析PSRR-吗?

网友(点评):
差分对公共源端不能看着交流地,可能会带了问题的。

楼主:
一边推导一边仿真,总结如下笔记。
Allen里确实标错了-号。

网友(点评):
太累!太繁琐了!试试计算Gmvdd和Gmvss。rout都是相同的,没必要计算。 PSRR+=Gmvin/Gmvdd,PSRR-=Gmvin/Gmvss。

网友B:
看上去是误用了PSRR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误用了PSRR的定义

没误用,就算取了倒数,取dB后也就多了个负号而已,值是不变的。

网友C(2025-10-23):
引用 楼主:
一边推导一边仿真,总结如下笔记。
Allen里确实标错了-号。

file:///C:\Users\92641\Documents\Tencent Files\926414149\nt_qq\nt_data\Pic\2025-10\Ori\a628dc36702dd7f88fa4ed8975664d7f.png请教一下,这一项是什么含义呢?方框左边的等效跨导?后边是在电阻2/gm和晶体管中间节点分流的意思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一项是什么含义呢?方框左边的等效跨导?后边是在电阻2/gm和晶体管中间节点分流的意思嘛?
...

图片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一项是什么含义呢?方框左边的等效跨导?后边是在电阻2/gm和晶体管中间节点分流的意思嘛?
...

方框内是,假设VDD=1,因为理想偏置,M6和M7的栅极都看成是VDD,这里的VDD造成的M6流过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框内是,假设VDD=1,因为理想偏置,M6和M7的栅极都看成是VDD,这里的VDD造成的M6流过的电流。
...

谢谢前辈回复,目前我还在理解你的文章。但是我有一个新的思想,求PSR+时,忽略了输入对管后,将两边的电路合并,然后按照等效电阻分压的方法求PSR+。这种方法貌似遇到失调,或者系统失配(闭环使用)的时候就不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边推导一边仿真,总结如下笔记。
Allen里确实标错了-号。

我还是不太明白。
①既然Ic复制左边支路的电流,那么为什么需要减去后一项呢。被减数不就是2/gmn的电流了嘛?
②方框中的项如果是M6的电流,计算方法是Gm*(Vsource-VG)=Gm*-Vrop=Gm*-(Itot*rop),这样好像和图片上的对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不太明白。
①既然Ic复制左边支路的电流,那么为什么需要减去后一项呢。被减数不就是2/gmn的电流了 ...

Ic这个等式,左边是因源端口的进来的量,右边也就是方框是因栅端口进来的量。栅的增益是相反的,所以是减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Ic这个等式,左边是因源端口的进来的量,右边也就是方框是因栅端口进来的量。栅的增益是相反的,所以是减 ...

我理解你这个说法了。但是这样算出来的是与rop6/rop7的电流吧,和Ic好像不相关呀。我彻底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