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线宽问题

楼主(2024-10-09):
各位大佬,请问要通过400mA的电流,要走多宽的金属线?按照金属层电流密度4mA/1um来算,感觉100um的线长也太宽了,请问怎么确定比较好?如果采用多条线并联的方式,怎么通过电容呢?恳请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两层走行不行,不行走三层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走行不行,不行走三层又如何?

谢谢您的解答,因为线路要经过电容,只能走第二层线,请问有什么合适的方法规避或解决吗?

,左边第三层金属层的电流密度是20mA/um,符合要求,但是右侧第二层金属层为4mA/um。400mA的电流过来,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走行不行,不行走三层又如何?

好的 谢谢您

网友:
工艺文件里都会有每层金属能过经过的最大电流密度,可以查一下。
对于大电流的金属线宽度,如果是学术片,可以适当放宽松一点;但如果是工业界做,就必须更严格地考虑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EM/IR仿真。

网友:
线宽要满足DC下的大电流就行,AC情况要宽松些,具体还要看工艺文档里的数据。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
Top M走线

网友:
400mA的电流,是瞬态还是持续输出要这么大~400mA,这个也影响最大线宽承受能力

网友:
呃,最后能描述一下场景;
感觉你的场景是电容的瞬间充放电电流?
这种需要很大开销的东西第一反应应该是“是否真的需要这种大电流”;
如果真的是这么大电流,AC和DC是完全不一样的,稍微大点的foundry的工艺文档都有EM章节,看看就大概清楚了;
此外对于大电流情况,基本原则都是尽可能快的将电流引到顶层厚金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