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sim 如何probe電流

楼主(2024-10-10):
想請問各位前輩,要如何正確的寫probe電流的指令呢,我用pre-sim的方式是錯誤的,因為名稱有改變,但是我試著更改名稱還是無法成功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你save all,然后跑一个很短的仿真, 用viva打开,然后把对应的信号显示在表达式中看下他的结构,在把这个表达式结构保存即可,这是最笨的办法了

楼主:
可是save all 只會保存電壓訊號,看不到電流訊號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