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布局完成时,不显示标准单元,并且布线也不显示金属线

楼主(2024-10-10):
我想问下,我的innovus在进行布局布线时,在布局完成时,并没有标准单元出现,并且在布线的时候,布线也没有任何金属线,我怀疑是我环境配置出错了,如果是环境出错,不显示标准单元是因为lef文件配置错误吗?如果是这样,有大佬可以帮我看看吗?有偿求助!!!

网友A:
导入设计的时候 没报错? 还有摆放标准单元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设计的时候 没报错? 还有摆放标准单元的时候

导入单元报错的是qrc文件的,摆放标准单元时的报错没看,我看下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单元报错的是qrc文件的,摆放标准单元时的报错没看,我看下是什么

切换到物理视图看看  一般看不到底层  只能看到frame 和pin 那些  先弄个rak 跑通再用自己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物理视图看看  一般看不到底层  只能看到frame 和pin 那些  先弄个rak 跑通再用自己的工艺 ...

在物理视图也看不到,还有请问rak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物理视图看看  一般看不到底层  只能看到frame 和pin 那些  先弄个rak 跑通再用自己的工艺 ...

是没切换到物理视图导致看不到的,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物理视图也看不到,还有请问rak是什么

官方教程 配套有lab和文档   跟着做 基本流程就会了 论坛搜下看

网友(2025-04-20):
感觉遇到bug了,我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