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设计串chain时clockgate如何设计

楼主(2024-10-10):
请问,设计中存在一些clockgate,那么在DC中串chain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些器件,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A:
set_dft_signal -usage clock_ga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ft_signal -usage clock_gating

非常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ft_signal -usage clock_gating

大佬,请教2个问题,目前做的是反向数字电路。
1、原厂电路中有些latch单元,造成我更换工艺库后串scan chain时,这些latch都有drc问题,这些怎么处理呀?

2、串完chain后,发现CKN的reg都有C6问题,面对电路同时存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reg,串chain时注意什么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2个问题,目前做的是反向数字电路。
1、原厂电路中有些latch单元,造成我更换工艺库后串scan c ...

抱歉,我没做过DFT,说一下我知道的看一下有没有参考价值:

1. latch直接透明处理:set_scan_transparent true LATCH -existing
2. mix edges的让工具自动分类,rising串在一起,falling串在一起,中间只有一个地方切换,一般falling先然后再rising,这样可以保证没有pattern丢失;或者先risign后falling但中间要插个高电平锁存低电平透明的latch:set_scan_configuration -clock_mixing mix_edges/mix_cloc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没做过DFT,说一下我知道的看一下有没有参考价值:

1. latch直接透明处理:set_scan_transparen ...

佬,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确实是设了mix_clock,让工具自动串,但还存在几个C6错误,不是很明白这个错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