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_buck电路静态电流如何仿真

楼主(2024-10-10):
我自己做的项目,buck功率管用的是N管,故需要片外加个自举电容Cboost,再在仿静态电流这个指标的时候,是直接polt出VIN端口的输入电流吧,但是VIN端口的输入电流也是个周期性变化的值,有个峰值和最低值,如图所示,峰值是因为有对boost充电,最低值是自举电容驱动功率管。那我的静态电流指标是取这个最低值,还是取一个周期的平均值。

网友A:
直接在没有负载电阻的情况下跑tran,然后对所有输入的电流取一段时间的平均。

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只有下边管一直开着放点,上边管一直关着的。你那个自举的应该只是一开始充一下吧,后面应该不会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没有负载电阻的情况下跑tran,然后对所有输入的电流取一段时间的平均。

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只有下边 ...

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跑tran仿真出来的是静态电流吗,一般业界测试是怎么测的,我这个buck自举电容每个周期都需要对其充电,不然的话自举电容的电就会一直掉了,所以VIN端口的电流每个周期都会有峰值,稳定之后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