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UPF ISO Level Shift

楼主(2024-10-10):
Tessent 无法识别 Design 中的 isolations cells 和 Level shifter?这个如何解决?

?code=N2VhNTk4NmQwNDhjMmQ5M2YxNjdiM2M4MzRiYzdhMDhfeTNnQTQxcGxEOFhnZ3A3OTRCcDFwNTJiOW1qMEtUS3dfVG9rZW46TzZQV2J2RDJpb3g1TkR4YlFRdGNFN0dpbjliXzE3Mjg1MzA0NTY6MTcyODUzNDA1Nl9WNA.jpg

网友A:
你的 isolations cells 和 Level shifter的lib里是不是没有这两个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isolations cells 和 Level shifter的lib里是不是没有这两个属性

有可能是,我还需要确认一下。现在是只读了 mdt 和 verilog。

大佬还想请教一个问题:Tessent 读取了 upf 文件之后,会在 RTL 中自动插入 DFT 所需的 isolations cells 和 Level shifter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我还需要确认一下。现在是只读了 mdt 和 verilog。

大佬还想请教一个问题:Tessent 读取了 up ...

不敢当,我没用过tes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