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memory interface timescale

楼主(2024-10-10):
tessent mbist插入的的memory interface模块的timescale怎么在工具里面设置啊,他默认100ps/10ps,我仿真用的1ns,每次用之前都要用脚本把模块里memory control logic设置的延时除以10。

网友:
可以试试仿真的时候 override timescale 呢?

楼主:
我指的是工具生成的memory interface的rtl,他在给测试使能信号的时候用的100ps的精度,但是我memory model和仿真用的testbench都是1ns,比如他从lvlib里面读出来min hold是1.98ns,在插入的memory的rtl里面assign后面加的时间是#19.8,精度不对,我就只能手动或者批量把19.8改成1.98

网友:
vcs加-timsescale=1ns/100p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