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顶层修接口时序的时候怎么指定只修顶层这边呢

楼主(2024-10-10):
目前碰到个问题,求大佬救救

顶层flatten修复接口时序,模块已经比较难插cell修hold了,没位置了 ,怎么控制工具在顶层来插cel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dont_touch

目前想到了 dont_touch的方式

另外不知道hyperscale的flow是否能够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到了 dont_touch的方式

另外不知道hyperscale的flow是否能够实现

flow上肯定可以呀,不过我不清楚跟flatten的corr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