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无采保结构和有采样保持结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0-10):
小白,无采保结构是在第一级里面做采样保持网络,意思是无采保结构只是比有采样保持结构少了个传统采样保持电路里的运放吗?

网友A:
是的,别小看这个运放,功耗比第一级的MDAC都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别小看这个运放,功耗比第一级的MDAC都不小

原来如此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别小看这个运放,功耗比第一级的MDAC都不小

您好 想问下 1.8V电源电压下做一个运放,-3dB的GBW需要到600-700MHOUz,Ao约90dB可以用什么结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想问下 1.8V电源电压下做一个运放,-3dB的GBW需要到600-700MHOUz,Ao约90dB可以用什么结构的?
...

第一级用gain boost,第二级可以用共源级输出。参考一下Ali,2014年那篇ADI的无采样保持的amplifi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用gain boost,第二级可以用共源级输出。参考一下Ali,2014年那篇ADI的无采样保持的amplifier
...

好嘞感谢  找到这个结构的相关论文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