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noise仿真error

楼主(2024-10-10):
对一个动态比较器进行Pss+Pnoise仿真,总是有这个错误

下面是PSS和Pnoise仿真设置

给的Vip和Vin的trans仿真中是有crossing出现的啊

求大神解答

楼主:
下面是几个图

tans仿真

tans仿真

Pnoise设置

Pnoise设置

pss设置

pss设置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网友(2024-12-17):
你加的激励是什么呢?你得先保证你的输出有结果,不能出现亚稳态。你是在输出后面加了锁存器吗?或者看看你的trigger  voltage的输出端正负有没有选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