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佬赐教

楼主(2024-10-10):
在整流桥用mos代替二极管,为什么箭头方向的点电压是负的而不是正的?

网友A:
衬底二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二极管导通

佬,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佬,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嘛

比如说输入为负是,你期待着M1是关的,但实际上M1的B但D(实际上充当源的作用)之间二极管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输入为负是,你期待着M1是关的,但实际上M1的B但D(实际上充当源的作用)之间二极管是通的。
...

哦哦,我明白了,因为我现在想做一个MOS代替二极管的全桥整流电路,mos用PWM来控制,按照您这个说法,我要注意mos源和漏的电位来确定其导通状态,我上面的错误是因为负载的压降在变出现的问题,所以我想想办法让mos不受负载的影响?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我明白了,因为我现在想做一个MOS代替二极管的全桥整流电路,mos用PWM来控制,按照您这个说法,我 ...

是的,可以把MOS管寄生的衬底二极管也画上,这样哪些地方有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把MOS管寄生的衬底二极管也画上,这样哪些地方有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

好滴,谢谢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把MOS管寄生的衬底二极管也画上,这样哪些地方有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

话说佬,这种mos管代替二极管的整流桥应该不止这个结构这么简单吧,我找了好多论文也没有看到mos跟pwm结合的这种看起来比较简单的电路框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说佬,这种mos管代替二极管的整流桥应该不止这个结构这么简单吧,我找了好多论文也没有看到mos跟pwm结 ...

没做过这方面的电路,不清楚一般怎么做的。从你贴的电路看,除了衬底二极管问题外,似乎少也是浮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电路,不清楚一般怎么做的。从你贴的电路看,除了衬底二极管问题外,似乎少也是浮空的。

...

嗯嗯好的,因为刚刚开始,所以没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