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在做lvs验证时,出现ERC问题

楼主(2024-10-10):
具体情况是我画了两个反相器,lvs均已通过。随后我将两个反相器串联,并根据电路图将pmos的body标记高电平vws,nmos接vss。lvs option中也已将vws设置为power,但是在lvs验证中电路仿真无错误,出现了ERC错误为check nwell not_net_to_power.

随后我将vws分别换为VDD和VCC,ERC均不报错。
求助各位大佬,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LVS rule 中在VDD 和VCC处加入vws过后,重新跑lvs也不会出现erc问题。我想知道是否在lvs rule 中有设置的开关

网友A:
有时间就把 LVS 里的rule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就把 LVS 里的rule看一看

您好,我看lvs文件中是这样,是不是我通过lvs仿真界面设置的POWERVAR没有设置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LVS rule 中在VDD 和VCC处加入vws过后,重新跑lvs也不会出现erc问题。我想知道是否在lvs rule 中有设置的开 ...

LVS文件里把vws和vss也加上就不会报了,之所以会报,是因为工具按照文件中定义的电源地名称去识别,没定义到的就不会被认成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文件里把vws和vss也加上就不会报了,之所以会报,是因为工具按照文件中定义的电源地名称去识别,没定 ...

是跟到VDD和VCC后面定义power的那里吗,之前我们使用的smic 40nm的工艺也没有特别写过这些电压变量,这次的HL28的工艺就有ERC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跟到VDD和VCC后面定义power的那里吗,之前我们使用的smic 40nm的工艺也没有特别写过这些电压变量,这次 ...

找到lvs rule里面类似于这样的描述,添加上去就好,之前的没有报,可能是电路命名的电源地符合rul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