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nnot write Milkyway for un-uniquified design.

楼主(2024-10-10):
求助各位,我刚接触后端设计,用了别人给的脚本跑逻辑综合,这个脚本是另外一个工艺的,我尝试改到tsmc22nm工艺上

#-----------------------------------------------------------------------------
# Write out Milkyway Design for Top-Down Flow
#-----------------------------------------------------------------------------
if {[shell_is_in_topographical_mode]} {
    write_milkyway -overwrite -output ${DCRM_FINAL_MW_CEL_NAME}
    }
Error: Cannot write Milkyway for un-uniquified design. (MWDC-014)
0
这个错误信息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不是工艺库文件设置错误。
感谢大家!

楼主:
求助大家

网友:
根据报错,你可以检查一下milkway的路径,还有${DCRM_FINAL_MW_CEL_NAME}这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