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 LVS下面的小窗口怎么关闭?

楼主(2024-10-10):
各位大佬
LVS下面这个小窗口怎么让他不跳出来
每点一个错就跳出来一下,还要再X掉,影响效率

网友A:
这个界面里面找set up    --option--schematic viewer   把第一个选项关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界面里面找set up    --option--schematic viewer   把第一个选项关了

感谢感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