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线微带线microstrip理解求助

楼主(2024-10-10):
传输线是线长可以和传输信号波长可以比拟的时候的分布参数模型
想请问,如果是为了驱动长走线的大容性负载,采用传输线中的微带线的话,可以理解为用电感特性去抵消容性嘛?
如果本身已经是长走线了,传输线的容性特征是不是也已经很大了?

菜鸟刚接触微波传输线相关,请大佬指点

网友:
微带线走线长度不影响容抗,因为信号在均匀传输线中传输时,只会感受经过时刻的等效电感和电容,这些值与传输线长度无关,与宽度,材料,厚度,以及介质厚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