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RT如何设置随频率变化的阻抗

楼主(2024-10-10):
请教一下大家PORT如何设置随频率变化的阻抗,有没有办法把一个随频率变化的阻抗导入到PORT中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直接port设置电阻电抗就好了吧?肯定是随着频率变化的。Z=x+y*2*p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port设置电阻电抗就好了吧?肯定是随着频率变化的。Z=x+y*2*pi*f

没有这么简单,可能没说清楚。我想实现的效果是把看到的后级的输入阻抗(随频率变化的)填到PORT里面,这个时候PORT作为前级的负载就包含了频率的信息。这样前级电路仿真的时候就不需要带上后级的电路也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仿真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么简单,可能没说清楚。我想实现的效果是把看到的后级的输入阻抗(随频率变化的)填到PORT里面,这 ...

port设置成可变负载还没见过。一般用简单的无源网络代替后级链路。只要频带内曲线稍微接近我觉得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设置成可变负载还没见过。一般用简单的无源网络代替后级链路。只要频带内曲线稍微接近我觉得就ok了。 ...

好的老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