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增量编译怎么设置?

楼主(2024-10-10):
查阅了一下说编译选项加上-Mupdate就行了
但是我加上后就算什么都不修改,每次编译都是全部重新编译了。理论上不修改的话应该会直接跳过编译吧。

楼主:
看了下VCS手册,增量编译好像只能增量设计,验证环境还是得每次再重新编译。

网友A:
增量编译其实效果约等于无,还是得上partition comp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量编译其实效果约等于无,还是得上partition compile。

还是有点用的吧,不用再编译设计和你第一次编译比时间还是少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用的吧,不用再编译设计和你第一次编译比时间还是少很多的。

照文档说的理论确实有用,但是实测没啥用。可能没实现好。

网友:
应该用三部编译而不是增量编译

网友:
增量编译是默认开启的,但是你修改了代码就算是增量编译也快不了太多,elab的时间还是很久。想快应该还是partition编译比较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