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delta-sigma ADC减法器和无源加法器的实现区别

楼主(2024-10-10):
sdm里面将反馈电压反馈到输入端,利用的是开关电容电路求和和积分的功能,但是实现的是减法,如果是CIFF或者CRFF结构,在信号进入量化器之前还需要相加,同样利用的是电荷守恒原理,为什么一个是减法一个是加法,求解答~~~

网友A:
有没有可能vfb= -1*v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vfb= -1*vdac

看论文都是像这样直接把参考电压反馈,好像没有取负值的处理?

楼主:
有佬解答一下嘛/(ㄒoㄒ)/~~

网友B:
哥们刚学吗?首先你写的减法器,是哪里看的,明显是个加法器啊;CIFF里面减法器是因为差分信号,正负输入端的反馈DAC信号接入不一样,正端接Vrefn,反相接Vrefp,这样相减不就是减法了;
你可以自己用电荷守恒去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刚学吗?首先你写的减法器,是哪里看的,明显是个加法器啊;CIFF里面减法器是因为差分信号,正负输入端 ...

暑假开始学的,没怎么学懂,我想请教大佬一下这个画圈圈的部分是怎么实现相减的?我感觉实现方式跟无源加法器一样,不是很清楚它两的区别。应该不是差分的原因导致相减的吧,如果是这样,那单端的怎么相减呢?

网友B:
  我刚才说了,像CIFF结构,这就是用Vrefp和Vrefn去区分,差分来实现相减;或者这么说,不按照差分去看,你把你第一个图里的接地,全部看成VCM,不要看成地,这样当Vfb是小于VCM时,实际上就是两个电压的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说了,像CIFF结构,这就是用Vrefp和Vrefn去区分,差分来实现相减;或者这么说,不按照差分去看,你 ...

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怎么实现的输入信号和反馈的电压相减,不是在问verfp-verfn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怎么实现的输入信号和反馈的电压相减,不是在问verfp-verfn是怎么实现 ...

我说的就是输入信号与反馈电压的相减啊,你要是要单端的减法器,你去找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加法减法只差在和共模电压相比是正还是负。你如果是初学者,我建议你找个基础电路去学,因为有些东西,你一直看没啥用,不手算不仿真怎么去理解呢

网友(2024-11-14):
引用 楼主:
看论文都是像这样直接把参考电压反馈,好像没有取负值的处理?

你好,这篇文献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怎么实现的输入信号和反馈的电压相减,不是在问verfp-verfn是怎么实现 ...

把比较器输出负端和正端分别接到第一级积分器的正端和负端

网友(2025-11-12):
楼主,我想问一下连续时间进入量化器之前需要加法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