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xim ADC DNL INL的测试代码

楼主(2024-10-10):
小弟使用理想ADC测试maxim 的DNL和INL,发现INL有+0.4/-0.4,理论上应该是0/0才对,请问这是正常的么。INL最大值发生在最小code和最大code,是否和输入正弦波有关?

网友A:
你用美信的代码需要阅读它的那几篇文章,里面写了原理和注意事项,比如多少bit INL/DNL达到多少置信水平需要多少点。我猜你这里是输入幅度不够大,用原始代码幅度需要超过adc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美信的代码需要阅读它的那几篇文章,里面写了原理和注意事项,比如多少bit INL/DNL达到多少置信水平需 ...

感谢大佬解答,之前输入幅度是满量程,现在将输入幅度加了大约4个LSB,INL正确了。但是如果再把输入幅度继续加大,INL又会变大,那么输入幅度大概要略大于满量程多少呢,有什么计算方法么,还是经验估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之前输入幅度是满量程,现在将输入幅度加了大约4个LSB,INL正确了。但是如果再把输入幅度 ...

看文档。关键词码密度法

网友(2025-03-04):
你好,我使用美信的代码遇到一个问题,每次会报出以下错误

Attempted to access v1(:,2); index out of bounds because numel(v1)=1.

Error in inldnl_test (line 24)
code=v1(:,2);

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