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倍频电路怎么增加占空比

楼主(2024-10-10):
180nm工艺,想用80M时钟做160M时钟,占空比在50%左右,我发现在延时链上加很多反相器也没有用,请问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
要保证从Q(或Q‘)到C的delay正好是1/4个period才保证50%的占空比。由于PVT的原由,很难保证delay一直是1/4个period,且组合逻辑上很难保证没有glitch.

网友:
做一个PLL就行了

网友:
DLL或者校准

楼主:
最后改用一个delay加一个异或门做了时钟二倍频

网友(2024-12-29):
引用 楼主:
最后改用一个delay加一个异或门做了时钟二倍频

请问你最后倍频后的freq会出现纹波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