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功耗仿真

楼主(2024-10-10):
有人知道仿Ring VCO功耗的时候,VDD上的电流随着仿真时间不断震荡地增大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电压波形稳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波形稳定了么?

输出时钟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波形稳定了么?

刚刚控制电压Vctrl给小了些就好了,给大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0.9V明明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

网友:
可以看看电流都流到哪些分支去了。

网友B:
用最高精度去仿真,时间给长一点,看到频率稳定后再看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高精度去仿真,时间给长一点,看到频率稳定后再看功耗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