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输出波形有过冲问题

楼主(2024-10-10):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R2RDAC,基本功能实现了,12bit精度也能达到11.3bit,但是输出的波形的阶梯与接替之间会有很大的过冲,不知道如何优化。关于开关的电阻与overlap已经考虑了。也问了领导,他说不用管。还是想请教下各位大佬。

网友A:
switch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tch怎么控制的

overlap,目前发现overlap时间大了过冲就严重些,把时间从2.5ns减小到1ns,会好些,但是还是比较大,试了下加RC可以滤除。具体图片在我主页另一个DAC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