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V电源电压下做一个运放(指标如下)可以用什么结构的?

楼主(2024-10-11):
1.8V电源电压下做一个运放,-3dB的GBW需要到600-700MHz,Ao约90dB可以用什么结构的?

网友A:
-3db的叫BW。工艺不知道不好判断带宽,假定工艺有足够的GBW,选用一级共源共栅或两级五管加共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b的叫BW。工艺不知道不好判断带宽,假定工艺有足够的GBW,选用一级共源共栅或两级五管加共源。 ...

好嘞好嘞 感谢 现在准备先试用下采用全差分折叠式共源共栅+gain-boost结构,两级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