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输出频率谐波过大

楼主(2024-10-11):
参考频率用的是有源晶振10M,PLL输出频率125M,看125M的输出频谱时,10M的谐波很大呀,这是什么原因呀?求路过的大佬帮忙看下

网友A:
pll输出125M?ref =10M?带宽是多少?1MHz?

你这个 带宽可以再小一点,可以把ref spur滤掉很多
估计是lpf漏电太大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输出125M?ref =10M?带宽是多少?1MHz?

你这个 带宽可以再小一点,可以把ref spur滤掉很多

带宽是300k左右,LPF漏电大是什么意思呀?LPF电容是用mim和mos管电容组合的,电容不准

楼主:
PLL前面有个2分频的预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输出125M?ref =10M?带宽是多少?1MHz?

你这个 带宽可以再小一点,可以把ref spur滤掉很多

PLL前面有个2分频的预分频,实际参考频率是5M

网友B:
你用的是5M的ref   为什么10M的ref spur比5M的ref大呢

网友C:
这是一个有趣且复杂的问题,reference spur的各种混频,衬底耦合,电源耦合,esd环耦合,片外耦合都是可能的原因。
干扰必然存在,只是或大或小的问题,只要不影响系统工作,就那么滴吧。
至于排查方法,这又比较复杂了,电源可以用更干净的不?滤波器可以配置不?reference可以外加不?梳理梳理版图有没有和时钟耦合比较严重的,电源有没有被是时钟耦合,隔离环加的有没有异常的地方,屏蔽线有没有做到很好的屏蔽,电源的滤波有没有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5M的ref   为什么10M的ref spur比5M的ref大呢

正解。这个就是pre-divider电源couple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有趣且复杂的问题,reference spur的各种混频,衬底耦合,电源耦合,esd环耦合,片外耦合都是可能 ...

带宽可以配置,但是效果几乎没有,目前自己怀疑是哪里耦合过来的晶振谐波,主要是现在PLL电源特别是里面的CP和VCO没有用单独的电源,电源干扰比较难排除,衬底耦合更不知道从哪里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解。这个就是pre-divider电源couple过来的。

怀疑过,但是目前还没确切验证,仿真又不好仿真,哎

网友(点评):
预分频那里有没有设置buf过来,还是必须经过2分频,有的话,可以试试,然后可以整体跑跑环路,将VCO的输出做dft,看看杂散。

楼主:
引用 楼主:
怀疑过,但是目前还没确切验证,仿真又不好仿真,哎

有buf过来,晶振输出通过一些buf然后给预分频。留和去掉预分频进行加电感仿真,dft没啥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buf过来,晶振输出通过一些buf然后给预分频。留和去掉预分频进行加电感仿真,dft没啥变化
...

自己回复下,别沉下去呀

楼主(2024-11-26):
经过的大佬给点建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