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知道 这两种ESD 的差异

楼主(2024-10-11):
如果 存在 VDD - GND 的ESD 通路,那么 同时导通二极管 ,会有什么问题吗?(电阻有差异? ESD 能力有差异? 会影响VDD1的路径?)

网友A:
这两个就不是一个东西,有啥好比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就不是一个东西,有啥好比较的

谢谢回复,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 ,如果电流都是电流通过 VDD - VSS ,那么 经过2个 二极管 还是 1级 二极管 他们的作用 有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 ,如果电流都是电流通过 VDD - VSS ,那么 经过2个 二极管 还是 1级 二极 ...

ESD一般会做在PAD内,显然这是两种PAD,图一是VDD或VSS的PAD,他的pad窗口是VDD或者VSS,他的泄放路径只能是VDD-VSS或VSS-VDD,图二是不带ring的电源PAD,pad窗口是VDD1,他的协防路径是VDD1-VDD和VDD1-VSS,这要根据ESD的类型与正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