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噪声仿真

楼主(2024-10-11):
请教一下各位如何在tran的仿真中得到关于vco和pll的相位噪声呢

网友A:
新人回答:tran仿真必须要加上noise否则仿真不出相位噪声 只能仿真出DJ 但是加上noise仿真 很慢 而且出来的结果也是DJ加RJ的,所以一般相位噪声都是pnoise仿真最后再整体仿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tran仿真必须要加上noise否则仿真不出相位噪声 只能仿真出DJ 但是加上noise仿真 很慢 而且出来的 ...

我是加上了noise仿真,那请问一下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无论给不给tran noise的得到相噪都是要比通过pnoise的大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加上了noise仿真,那请问一下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无论给不给tran noise的得到相噪都是要比通过pnoise ...

一般是吧 比较pnoise看到的只有随机的相位噪声 而tran看到的是随机的加上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吧 比较pnoise看到的只有随机的相位噪声 而tran看到的是随机的加上确定的 ...

好的,多谢啦

网友B(2025-04-16):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tran仿真必须要加上noise否则仿真不出相位噪声 只能仿真出DJ 但是加上noise仿真 很慢 而且出来的 ...

正好做个LO信号模型验证相位噪声,相当于单独对一个信号仿真其相位噪声,这个有啥好的办法,我发现TRAN之后,进行FFT,然后出来的好像对不上,不知道FFT具体怎样设置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好做个LO信号模型验证相位噪声,相当于单独对一个信号仿真其相位噪声,这个有啥好的办法,我发现TRAN之 ...

https://blog.eetop.cn/blog-1789212-6953588.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eetop.cn/blog-1789212-6953588.html

我是按照上面的方法设置的,不过我是设置time domain waveform      仿真1G的信号,时间0~1.6mS,FFT频率为625Hz~10.49GHz,出来的相噪很差,与我设置的输入相噪指标完全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上面的方法设置的,不过我是设置time domain waveform      仿真1G的信号,时间0~1.6mS,FFT频率 ...

tran noise仿真看相位噪声是要通过对输出波形的jitter进行反运算得到噪声,所以一般trannoise是看jitter吧
至于怎么转换看相位噪声 我也不会 你网上搜搜 我好像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an noise仿真看相位噪声是要通过对输出波形的jitter进行反运算得到噪声,所以一般trannoise是看jitter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