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ick align失灵

楼主(2024-10-11):
快捷键进入quick align后,无法选中需要对齐的器件或者某块layer。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F3设置看看是不是没选point and edges

网友B:
万能大法 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设置看看是不是没选point and edges

选中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大法 试了没有?

只能万能重启大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大法 试了没有?

同上,重启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3设置看看是不是没选point and edges

想问一下,我这边会遇到的问题是:他会自动切换point或者edges,要手动F3再切到point&edges,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我这边会遇到的问题是:他会自动切换point或者edges,要手动F3再切到point&edges,这个是什么 ...

没办法,bug,都会遇到这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我这边会遇到的问题是:他会自动切换point或者edges,要手动F3再切到point&edges,这个是什么 ...

我这边是使用quick align的时候  按s会切换选中对象  就切换成point&edge&point and edge  不清楚是不是一样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是使用quick align的时候  按s会切换选中对象  就切换成point&edge&point and edge  不清楚是不是 ...

是这个原因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选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