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中MDAC做残差是在哪做?

楼主(2024-10-11):
是残差运放与电容结合做的吗?模电的减法运算电路电阻换成电容吗?

网友A:
带开关电容的o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开关电容的opa

是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作差吗 请问什么原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作差吗 请问什么原理啊

先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操作,再利用电荷守恒原理,用输入信号与不同的参考电压进行做差,再反馈到输出。多看看论文,自己推导一下就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运放的正负输入端作差吗 请问什么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操作,再利用电荷守恒原理,用输入信号与不同的参考电压进行做差,再反馈到输出。多 ...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