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报错求助

楼主(2024-10-11):
请问各位大佬,我扫selfgain和gmoverid的时候报了这个错,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Errors: 0  没有看到有错啊

网友:
没保存数据吧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这个是用ADE XL,在History里给保存的仿真取名不符合规范,比如出现了点,等于号等特殊符号。

网友:
不对,我当时是提示找不到数据了。你可以在ADE L——>Tools——>Results Brower直接去提示的文件夹里找找。

网友:
应该是输出设置(函数)的问题。dc一般都是没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