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通过命令行跑Calibre Fast XOR

楼主(2024-10-11):
1、先生成用于比较的rule
dbdiff -system GDS \
-design layout1.gds  cellname \
-refdedign layout2.gds cellname \
-write_xor_rules rule.xor \
-turbo

2、通过calibre跑LVL

calibre -drc -hier -turbo rule.xor

注意事项: 将layout1.gds 、laoyout2.gds 替换成自己的地址,cellname 替换成模块的名字;
1、用于产生 rule.xor 。2、将rule.xor  吃进去, 吐出 ". summary" 、".asc" 、".gds" 三个文件。

网友:
请问对比结果应该怎么查看

网友A:
知道啦  查看".asc"文件  但是好像没有添加layerma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啦  查看".asc"文件  但是好像没有添加layermap文件

不需要添加layermap ,你是对特定的层进行比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添加layermap ,你是对特定的层进行比较吗?

不用不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