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波形输出问题求助

楼主(2024-10-11):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为什么只能生成前两个波形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为什么只能生成前两个波形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为什么只能生成前两个波形

网友A:
从界面上显示的计算结果看,第三个函数的计算结果或者是非波形(比如单值的一个点),或者干脆计算错误(比如获取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界面上显示的计算结果看,第三个函数的计算结果或者是非波形(比如单值的一个点),或者干脆计算错误(比 ...

好的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