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从重载到空载载,输出要振荡好久才稳定

楼主(2024-10-11):
大佬们,如图所示,LDO的负载从300uA切换到空载时,为什么会振荡这么久?从空载到重载怎么就没有呢?
虽然说波动的幅值不算很大,最终也会稳定下来,但这是什么指标引起的呢?
相位裕度都在100°左右

楼主:
可能和仿真条件设置也有关吧?放在整个系统进行仿真,结果看起来还可以,没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输出第一段空载是在2.75左右,第二次切换后空载输出在2.5V左右,两次电压怎么都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输出第一段空载是在2.75左右,第二次切换后空载输出在2.5V左右,两次电压怎么都不一样了 ...

哦哦 ,前一段是LDO还没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上电还没结束

网友B:
PM为什么有这么大,这个时候GM有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 ,前一段是LDO还没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上电还没结束

一般空载是会比较难稳定,输出端挂的电容,零极点对可能会导致稳定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为什么有这么大,这个时候GM有多少?

十几个db

网友:
补偿有没有特殊结构?
切换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补偿的零点丢失了

网友C(2024-11-26):
是不是切换过程中PM会有变化?楼主可以扫一下切换过程中的P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切换过程中PM会有变化?楼主可以扫一下切换过程中的PM

切换过程中如何仿真P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换过程中如何仿真PM

可以取几个不同的负载进行扫描

网友:
我遇到过的tran振荡,一个是NMOS做驱动管在gate端接个小电容,那里可能会振;一个是cascode miller会导致振荡,加个输出cap处加个小电阻,类似ESR可以解决。 仅供参考~

网友:
瞬态负载才300uA?太小了吧,都不能称呼成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