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极点问题求助。

楼主(2024-10-11):
大佬,我现在在仿真过程中,我现在在仿真的过程中,使用2Πrc分之1,来求p2极点。求出来极点的比我用下表面仿真模型出来的大。有点不太明白了。调整管的栅端电容我选取的时cgg值。我出错在哪里了。大佬
1.是仿真用的模型出错了?还是极点公式有问题
2.如果我看主次几点直接用stb仿真仿真环路就行?这里有点混乱

网友(点评):
P2表达式是错的。P1表达式不准确。

网友:
把你的仿真波形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大多少,数量级差不多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少,数量级差不多就行了吧

差个4倍,

网友:
都有问题。检验看看casocde补偿的paper,看看次级点的公式

网友B:
你这里有cascode补偿啊,第一级输出节点的等效电容会远大于Cgg的,再去看看教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有cascode补偿啊,第一级输出节点的等效电容会远大于Cgg的,再去看看教材吧 ...

???

网友C:
你都没有自己推?这个cgg是包含了cc的补偿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没有自己推?这个cgg是包含了cc的补偿部分?

没事,看了篇论文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