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给两级运放的第一级额外注入小电流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4-10-11):
请教大佬,如下图所示一个两级运放的第一级,M1是尾电流管,M2、M3的偏置和M1一样,尺寸大概是M1的1/30,请教这种给第一级的差分两端额外注入一个小电流的结构有什么好处啊?如果是电流不够为什么不直接增加尾电流呢?

网友A:
电路来自于哪? 我感觉可能是,当比如M4关断时,M6还能有一点电流流过

网友B:
为了降低增益吧,类似电流缺乏技术

网友C:
减少失真,不然大信号可能会让管子彻底关闭,再重新打开的过程中会有失真。而有小电流支持的话失真就少些。

网友:
折叠共源共栅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来自于哪? 我感觉可能是,当比如M4关断时,M6还能有一点电流流过

请问是让M6一直导通方便运放快速建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降低增益吧,类似电流缺乏技术

请问是current hungry吗?哪里有相关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少失真,不然大信号可能会让管子彻底关闭,再重新打开的过程中会有失真。而有小电流支持的话失真就少些。 ...

真诚求教管子关闭后再重新打开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有失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诚求教管子关闭后再重新打开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有失真啊?

沟道从无到有,电容会突变。

网友:
两级差分运放的话,可能是个类似启动电路的东西,避免Vip/n=Voutp/n=VDD时,电路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