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称电路(ADC)的版图寄生电容问题

楼主(2024-10-11):
这是对称电路,我需要提取A和B,C和D之间的寄生电容,但是PEX文件出现的却是A和D,C和B的寄生电容。如图:

下图是我设计的版图

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A、B、C、D打上pin了吗?还是只是net 名称。最好打上label,当做pin。当绝对对称的电路时,只是net名,LVS看着AC\BD的逻辑关系是一样的

楼主:
关键如果添加这些pin,那么这些pin只存在与ADC电路这一层,如果ADC电路放到整体中,那么整体pin只有PAD,在整体的pex里,电容的寄生量提取也是乱的。
我们当时加入金属电阻提取的后仿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如果添加这些pin,那么这些pin只存在与ADC电路这一层,如果ADC电路放到整体中,那么整体pin只有PAD,在 ...

如果你只是确认AB\CD之间寄生电容,ADC电路这一层就够了。至于顶层PEX后仿,只需要看功能性能情况,不需要理会里面的net是变成了AD还是B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