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点亮版图上的一根线,电路上也会亮呢

楼主(2024-10-12):
有什么操作可以点亮版图上一根线的同时,电路上也会亮吗,在xl关系正确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操作有点意思,蹲一个答案

网友A:
layout界面里面找 option-selection 的第二个改成net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yout界面里面找 option-selection 的第二个改成net   看看

学到了 如果连续点亮几根线 电路图中亮的颜色能否不一样区分一下啊

网友:
用virtuoso XL ,前提是你整个design 都是用XL 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