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 连接1'b0, 1'b0 的问题 空线需要连接到TIEHI/TIELO cell上

楼主(2024-10-12):
     我是这么做的,先设置globalnet -->setTieHiLoMode-->addTieHiLo
     标准单元的引脚都能够连接到TIEHI/TIELO cell 上。
     但是现在有一些空PORT没有连接到cell上。但是需要连接到TIEHI/TIELO cell上,这个怎么处理呢?

   例子: .Tsp_RD({1'b0, 1'b0, 1'b0, 1'b0, 1'b0, 1'b1, 1'b0, 1'b0, 1'b0})

网友A:
通过命令把他们连接到vdd和vss,然后执行addtie cell 会连接到tiecell上。可以试一下。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悬空的port,如果网表没有定义,你怎么知道要连0还是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命令把他们连接到vdd和vss,然后执行addtie cell 会连接到tiecell上。可以试一下。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 ...

请问用什么命令连接呢?我现在在global net 中设置的。
这些port在网表中是有定义连接到0或1的,只是这些port的另一端是悬空的没有接stand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