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setup/hold 分析问题求解

楼主(2024-10-12):
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为什么hold check也要考虑ssgnp下的情形,而setup check就不需要考虑ffgnp呢?

网友A:
不是不考虑 你可以跑,对于setup 你ss能过FF 肯定没问题

网友:
如果时间允许,你也可以都跑的,不跑是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STA时是都要考虑的,分不同的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考虑 你可以跑,对于setup 你ss能过FF 肯定没问题

那请问看这张图里的话,为什么hold的话都还要在ss下跑呢,ff能过的话,hold还有可能不过ss吗?我看的pt脚本里也是有这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ECtn-pfmhxqj-u7DLjgOK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