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总线上跨时钟域的问题

楼主(2024-10-12):
本人刚接触这个领域,纯小白,最近看了AHB,APB,ahb2apb,dma等协议的介绍,有一个疑问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AHB总线上连接的master和slave的时钟是否必须和AHB的时钟是同步的?如果是不同步的时钟,那么AHB如何解决这种跨时钟域传输?
有相关的书籍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几种情况:
1, 一样的
2,整数分频关系,按照同步来设计
3,异步的,中间加异步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情况:
1, 一样的
2,整数分频关系,按照同步来设计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