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ium使用-mce进行多核仿真,MC build的splits始终为1,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吗?

楼主(2024-10-12):
软仿使用xrun -mce进行仿真,设置核数为8核,但是MC build的日志显示splits始终为1,实际的仿真时间也是加速-mce之后更慢了,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You have multi-core license ?
Have tried qualifying with mce_acc_estimation ?

网友A:
mce只能加速RTL代码,不能加速测试代码,测试代码只在单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e只能加速RTL代码,不能加速测试代码,测试代码只在单核运行。

您好,我这边是在uvm环境下进行仿真,rtl是一个算法模块,使用mce主要也是想加快这个算法模块的仿真速度,这个不能算加速RTL代码吗?我在添加-mce选项之后MC build的splits为1,实际仿真下来的时间也比不加-mce更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边是在uvm环境下进行仿真,rtl是一个算法模块,使用mce主要也是想加快这个算法模块的仿真速度 ...

贴一下log文件看看

网友B(2025-05-19):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splits始终为1,满屏打印 “*W,MC:mce is not getting 100% CPU at xxx secs”,用的bsub 指定16线程,-mce_build_thread_count 16,没用!

楼主(2025-12-05):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splits始终为1,满屏打印 “*W,MC:mce is not getting 100% CP ...

当时加了 -mce_build_thread_count和-mce_sim_thread_count正常了,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