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华大九天的eda软件前仿时报错显示:Invalid net name `\n'.

楼主(2024-10-12):
下面是.spice文件,有大佬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吗

* Description: simulation for opamp/opamp_op/schematic
.option search="/home/asic/ljj"
.inc "/home/asic/simulation/asic/opamp_opamp_op_schematic_ALPS/opamp_opamp_op_schematic.netlist"
.lib "/home/asic/AMS/labs/labs/input_files/models/model.lib" TT
.lib "/home/asic/AMS/labs/labs/input_files/models/model.lib" RES_TT
.lib "/home/asic/AMS/labs/labs/input_files/models/model.lib" MIM_TT
.temp 27
.option reltol=0.001
.option abstol=1e-09
.option absv=5e-06
.option gmin=1e-12
.option delmax=0
.option itl1=200
.option itl4=8
.option tnom=27
.option scale=1
.option scalm=1
.option post
.option probe
.option postlvl=0
.option posttop=0
.option ingold=0
.op 0
.end

网友A:
第19行,是报的  .option probe  这里吗,是的话可以先不要这一句试试,因为你也没有写选存节点的线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9行,是报的  .option probe  这里吗,是的话可以先不要这一句试试,因为你也没有写选存节点的线名 ...

大佬,试过了,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