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otem动态IR Drop 时Xtor读取失败

楼主(2024-10-12):
用totem跑动态IR Drop时出现下列报错
ERROR(PHY-002): Xtor snapping failed for some xtor pins. Please check 'adsRpt/GDS/xtor.pin_snapping_error.txt' for more details.
summary 中解释DIAGNOSIS: No overlapping poly or ndiff/pdiff geometries found for the xtor pins.
但是在已经跑通的静态IR中diff/poly层均可以看到。保存文件中坐标在版图上找可以看到都是poly的边缘坐标。
求知道的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提取DSPF的版图和现有版图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提取DSPF的版图和现有版图不一样了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重新抽过gds文件和dspf,都没用,并且静态用同样dspf文件是可以跑通的

网友A:
波形文件和.cdev也重新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文件和.cdev也重新跑了吗

波形也重新跑了,.cdev是哪个文件呀好像没看到这个?

楼主:
补全一下报错信息,具体log中error code 是PSE_NET_NOT_FOUND,下边解释是there are no geometries being traced for the net to which the device belongs to. As a result, no pin is being created for this device pin.

楼主:
另外在后半段Setting up database for design data阶段log中还报了一个错,ERROR(CCL-069): All VDD and GND pins are floating. Design does not  have any connected VDD or GND source! Redhawk extraction may fail later. 但是我是在仿真tb里给顶层接口定义了电源,为什么会报错floating呢?

楼主:
更新:  修改./gdsdb/design.gdsmmx文件中pin坐标位置,试了往版图实际位置更居中的点,以及poly和孔重叠的点都无法解决问题。

楼主:
更新:猜测原因,所有报错位置均发生在栅极接电源或地的管子上,文档中关于dspf文件要求不抽取这类net,所以需要在抽dspf期间屏蔽此类信号线。exclude net中添加好所有此类net名字后不再报错。

网友(2024-12-25):
大佬能不能出个跑动态的教程啊,我静态跑通了,动态跑不出来,说器件对不上techfile不能读取。一脸懵逼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B(2025-04-08):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提取DSPF的版图和现有版图不一样了

你好,这个软件如何下载?是Cadence自带的工具吗?有没有教程?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软件如何下载?是Cadence自带的工具吗?有没有教程?感谢感谢

...

是公司的 我不会下载。不是Cadence的工具,是ansy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