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P2M布局布线注意事项

楼主(2024-10-12):
最近在做一个低成本的1P2M电源芯片,希望尽可能紧凑,可以器件上走线。
感觉布线限制很大,想问一下各位前辈,有什么布局布线的注意事项和经验

网友A:
能用 一铝绝不用二铝,数字部分能用poly就用pol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 一铝绝不用二铝,数字部分能用poly就用poly

数字部分除了M1就是poly这怎么用poly?

网友:
poly走线,1p2m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部分除了M1就是poly这怎么用poly?

M2跳不出来不得用poly嘛

网友:
Poly是必须要的,但是有些信号不能用Poly得提前规划

网友:
模块内部,尽量用M1,对寄生敏感的信号线提前规划好,不敏感的线在需要跳线时可以选择poly跳线.顶层要尽量保持全芯片的M2走向一致,在初期floorplan的时候就要定好.

网友:
1.确认poly 走线的阻抗,区分加扩散 和不加扩散的区别。
2.规范能使用poly走线的情况
3.规范不易被走线覆盖的器件或区域
4.梳理大电流信号
5.梳理小信号
6.梳理压降敏感信号
7.梳理对地电容敏感信号
8.约定poly走线长度及距离,保证相关高阻抗信号相应驱动能力(动态)
9.梳理高压区域强效应管寄生风险。